[其他] HC-PM51客户端

楼主(2020-06-02):
HC-PM51电脑客户端里的烧录设置,比如电压,代码保护,OPTION这些设置能不能默认保存上一次的设置,不然每次重新打开都得重新设置一次

网友A:
不知道啊,你进入软件目录看看有没有默认配置的文件。

网友B:
这个问题我早就提了,官方也没有什么反应。除了能存默认值,还应该能读取芯片里的值并设置。

网友C(2020-07-08):
这个客户端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D:
官方也没有说法吗

网友E:
看着像是bug

网友F:
这样的话 用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G: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