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HOST在未分配地址前获取设备描述符不全部读取?

楼主(2020-06-02):
这是用逻辑分析仪捕获的 设备接入后的一段波形,SETUP请求设备描述符没有截图进来。
是因为win7系统只需要获取前8个字节就进入状态阶段确认了吗?

网友A(2023-12-04):
这个看驱动的,在设备地址为0的时候,主机一般只会请求前8字节的设备描述符,用于取到端点0的大小。之后设置地址成功后,会一次性取全18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