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BLDC 控制驱动] 请教

楼主(2020-06-02):
最近在做项目,是关于驱动BLDC的,我用的驱动方式是H_PWM_L_ON 型 ,电机貌似是两对磁极的。
调试过程中遇到了问题,我手动按照AB-AC-BC-BA-CA-CB 换相,但是电机总是转不过半圈。

求大神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
我的驱动电路如下:

驱动波形大概是这样:

E:\desktop

楼主:
有没有大神帮忙看看呀

网友A:
从波形上看,是错的:AB、AC、CA、CB、BC、BA。
AL、BL、CL持续低电平少了一步时间,总之不对。

网友B(2020-07-17):
试试这个顺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驱动电路如下:

看看我这个波形,你这个波形貌似很怪,应该有问题。
你可以详细的去看看我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97487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