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程序运行时间

楼主(2020-06-02):
在mplab X IDE中怎么查看一段代码运行的时间,比如写了一个延时函数,想看看具体的时间

网友A:
用软件仿真stopwatch看,或者用IO输出翻转来量。直接用编译器提供的演示函数不好吗?

网友B(2025-09-26):
程序运行时间指程序从开始执行到完成所需的时间,受硬件性能、代码效率、数据规模等影响。可通过计时器(如单片机定时器)、IDE 调试工具或代码埋点测量。优化算法、减少冗余操作能缩短运行时间,是评估程序性能的重要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