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三组输出电压都不正常

楼主(2020-06-02):
我做了一块板子,使用TPS65023供电,结果三组输出电压都不正常,而且芯片发烫,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A:
可以上个图吗? 输入输出电压和电流是多少?

网友B:
有两种可能  要么是电路哪里短路   要么就是电路外围器件搭配错误

网友C:
焊接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D:
查看一下外围电路的设计。

楼主:
嗯,我知道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