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kit3和kit4有啥区别呢?

楼主(2020-06-02):
1507无法用K150烧录,要买kit3或者kit4了。不知道kit3和kit4有啥区别呢?

KIT3已经不生产了,用kit4吧

网友A:
升级了,能支持AVR和ARM了,数码产品买新不买旧

楼主:
我们不用AVR和ARM

网友B:
PICkit4在26K80丢失数据

网友C:
测试ICD3不会丢失

网友D:
不知道固件有修复没

网友E:
建议kit3,感觉kit4现在不稳定,还没kit3好用。kit3买最便宜的就行。

网友F:
用新工具一定要追最新的软件,我是喜欢尝鲜的。

网友G:
X IDE我一般会有两个,一个已经长时间用的,一个最新的。要不然很多新特性就没有机会用啦

网友H:
新的IDE可以看PIC16/18的硬件堆栈了,意不意外?惊不惊喜?

网友I:
呵呵,IPHONE3和IPHONE4的区别。

网友C:
PICKIT4已经在用了,感觉比PICKIT3好用多了,而且终于换成MircoUSB接口了。以后不用为专门找miniUSB线烦恼了。

网友J:
如果是type-c更好

网友K:
各大厂商如果能统一接口的话就更好了,省的每个烧写器都要配根线。

网友L:
有时候好用有时候一点都不好用

网友M:
当然选新的kit4

网友N:
kit3能做的,kit4不但都能做,还能做很多kit3做不了...这样够明白了吧?

网友:
PICKIT3,新料号不支持的,而且pickit3不生产了

网友O(2020-07-07):
有的支持有的不支持吧

网友P:
具体可以看看数据手册上的对比数据

网友Q:
总也应该有一个版本升级说明吧

网友R:
看来区别还是不小

网友S:
我还是喜欢用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