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程序编辑逻辑

楼主(2020-06-02):
关于while的使用问题
为什么我这个while循环跳不出去,我已经让key=0x0E了

while(key!=0x0E)
              {
              LED8=0xfe;
              delay_ms(300);
              LED8=0xff;
              delay_ms(300);
              }

网友A:
key是按键,while括号里条件为假不是能跳出去吗

网友B:
你跳到那里去,你下面怎么去判断?重点是下面的程序

网友C:
while(1)
        {
            display();
            if(shi1==1&&fen1==1&&miao1==1)
            {
              TACTL &=(~TAIE);
              while(key!=0x0E)
              {
              LED8=0xfe;
              delay_ms(300);
              LED8=0xff;
              delay_ms(300);
              }
            c=0;
            miao1=miao1+10;
            TACTL|=TAIE;
            }
        }

网友D:
没有按下0X0E时的现象是什么?

楼主:
没有按下0X0E就一直卡在while循环里面,按下也跳不出去,但是如果在while循环之前一直按住0X0E的话,就会跳过while循环

网友E:
说明你一直按下的时候他是等于0X0E的,一直不满足条件所以跳出了,如果没有按下0X0E就一直卡在while循环里面,你是一直按下的吗

网友F:
while的使用问题,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G:
这个也看不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H:
看不出key在哪里定义的

网友I:
只有中断赋值才可以。

网友J:
没有改变变量就没有问题

网友K:
while循环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L:
引用 楼主:

key应该是GPIO,读取的值其实是外部的值,不一定等于0x0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