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通过SPI选片信号来控制与多个SPI器件的通信

楼主(2020-06-02):
有谁用过通过SPI的选片信号来控制与多个SPI器件的通信?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是的,可以啊

网友C:
建议楼主精读一下SPI协议

网友D:
可以实现的   楼主   仔细钻研一下协议

网友E:
每个芯片的片选,需要单独控制,广播方式除外。

网友F:
没明白你的意思,SPI的级联,具体看芯片是否支持了,要针对具体的芯片才可以。

网友G:
你可以通过写地址来确定spi的设备。

网友A:
spi需要设定主从机才行。

网友E:
这个SPI通讯的有一个管脚的是控制管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