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LM2674 只能输出500ma的电流是不?

楼主(2020-06-02):
LM2674  只能输出500ma的电流是不?

网友A:
最高500mA吧

网友B:
这样不够用啊!

网友C:
那LZ看别的器件吧

网友B:
选器件的时候多看看datasheet啊!!!

网友D:
楼主说说自己的设计需求   也许大家能帮帮你  换一个芯片    也许就OK了   主要还是芯片的选型问题

网友E:
那就只能换其它的芯片了   楼主   这一块  还是多用多熟悉吧

网友F:
最高只能是500MA    楼主   看看能不能换个芯片试一试吧

网友G:
使用LM2576   看看   最大电流3A   比较大的了

网友F:
查看下数据手册,有个参考标准。

网友G:
这个资料的输出电流的不是能达到1A么?

网友H:
这个在选型前一定要看手册的

楼主:
其实还是不大明白,我再琢磨琢磨吧,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