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如何保存重新配置的ESP8266wifi模块波特率

楼主(2020-06-02):
调试wifi模块,发现固件已经配置好了115200,但是我们要用的是9600,用AT语句配置后,一下电就重新恢复到默认的115200,怎么回事

网友A:
模块上有单片机 ,你每次重启单片机都会初始化,重新用at指令设置esp8266,
直接改单片机的程序然后烧进去

网友B:
最近在玩wifi模块,也有这个疑问,请问你现在解决了没有?

网友C:
配置之后要用at命令保存的。
不过推荐使用ti的cc3200系列

网友D:
现在物联网的通讯基础就是wifi的哈

网友E:
这个看下是不是还有备份的设计的

网友F:
wifi数据通讯在物联网系统设计中是核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