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处电路MOS管功能的疑问

楼主(2020-06-02):
以下附图的功能是PACK-和BAT-之间有2V的压差时候,产生一个高电平给单片机的CHG_DET引脚,唤醒单片机,这个电路这么复杂主要考虑了保护和低功耗,有以下几个疑问:
1. 图中的Q56是起什么作用的,是否可以去掉
2. Q14作为源极跟随,是否可以去掉,靠后端加强保护
3. 为何图中要用D29,D30,D34,D37四个二极管累加电平,是否可以用电阻分压+稳压管保护的方式来输出电平

网友A:
没有q56,怎么驱动q16

网友B:
这个图挺复杂的,用那么多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q56,怎么驱动q16

Q56直接短接起来,Q20导通之后可以驱动Q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