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这个三极管为什么导通了呢?

楼主(2020-06-03):
输入信号50mv,基极什么也没有,为什么三极管导通了?如何避免呢?其中Vcc都是5V。

网友A:
仿真软件毕竟不能完全代表真实

网友B:
这是个带积分的检波电路,输入只要大于电容的漏电,就算只有 1uA 甚至更低的电流,也必然会导通电容上并 一粒 合适阻值的电阻,大概就不会随便导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带积分的检波电路,输入只要大于电容的漏电,就算只有 1uA 甚至更低的电流,也必然会导通 ...

那样的电流基本可以忽略吧,怎么能把三极管导通呢?

网友B:
1、二极管只要正偏,就会有电流流过
2、500mV 不是个小数字,方波或者弦波,经过D1,会间断的给100uF充电,直到达到三极管的导通电压。  你把 积分电路、二极管 复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二极管只要正偏,就会有电流流过
2、500mV 不是个小数字,方波或者弦波,经过D1,会间断的给100uF充电, ...

我把100uF去掉了,也还是导通了,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C:
小电流时二极管的正向压降远低于0.5V,0.5V是mA级别电流的压降
你的这个电路1ua电路可能就工作了,二极管压降可能0.2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电流时二极管的正向压降远低于0.5V,0.5V是mA级别电流的压降
你的这个电路1ua电路可能就工作了,二极管压 ...

但是在仿真软件里,是固定的0.7v吧,二极管没导通,为什三极管导通了呢?电流顺着集电极发射极留到地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在仿真软件里,是固定的0.7v吧,二极管没导通,为什三极管导通了呢?电流顺着集电极发射极留到地面了 ...

开什么玩笑啊
仿真模型基本上就是二极管特性啊
不然仿真软件谁敢用啊

网友D:
你把PN结当成电气开关了。

网友E:
C5隔直了,你让二极管如何保持导通?
起码C5右边加一个直流偏置电阻呀。

网友B:
楼主应该观察一下 Q1 基极的若干个波形和 正负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