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焊接时的温度及方法心得

楼主(2020-06-03):
首先,如果芯片的四角还有芯片的周围打了胶的话,首先热风枪的温度调到330度,风力调到最小,左手执枪,右手拿镊子,一边吹,一边可以用镊子挑开胶。不管是白胶还是红胶都能在短时间内去掉。做的时候要注意,吹的时候时间是不能太长,毕竞温度较高。可以间歇着做。做一会儿,停一会儿。另外还可以用镊子挑的时候,也要小心,胶没有软化,不能用劲挑,也要求小心不能划伤线路板。有条件的,还可能用去胶水软化胶,不过我感觉还是用热风枪BGA焊来得快。

   首先谈谈BGA芯片拆焊温度。大家都知道有铅熔点为183度,无铅熔点为217度。这是BGA锡球的熔点,而我们在实际操作时并不知道实际芯片下的BGA锡球受到的温度我以我的BGA返修台设备为例,本人的设备比较简陋,下面为灯管发热,上部类似于热风枪。

BGA焊接时的温度及方法心得
   上下部分可以设定温度,但是无法测量芯片下面BGA锡球的实际温度。我的温度是这样设的,下部设为240度,上部设为270度(有铅)或305度(无铅),达到此温度时保持60到90S。我测过在上下两种温度情况下,有铅和无铅对应的焊锡受到的温度为230度和250度左右。

   所以很多朋友经常问,有铅和无铅的温度到底设为多少?其实没有人能回答你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用的设备都不一样。比如我做无铅的,下部设240度,上部设305度。如果上部低于305度,芯片拆不下来,也焊不上去,因为在设定的温度下,芯片下面的BGA锡球的实际温度还没到达熔点呢,说白了锡还没熔呢。

   那么我是如何确定这样的温度呢,很简单,用坏板子的BGA芯片做实验就行了。首先确定芯片是哪种焊接即有铅还是无铅。设定的温度从高于熔点30度开始慢慢加。直到芯片能完好的拆下来,此时的温度就是你所要的。

   比如,我的设备做无铅的,我设定的温度就是从250度开始慢慢加的,直到加到305度才把芯片拆了下来。注意,我说的是设定温度,不是指芯片BGA锡球实际受到的温度。在做BGA返修台时,我是无法知晓芯片下面的BGA锡球反受到的实际温度的。这样你就能确定你的设备做BGA时应该设到多少度了。

   下面说说我做BGA返修台的整个步骤。我以此方法做BGA返修台十有**都能成功,并且掉点情况很少出现。下面以重做显卡为例。

   下面说说我做BGA的步骤:

   1、首先在显卡的四周加上适量的优质BGA焊膏,将热风枪的温度设为200度,风力调到最小,对着焊膏吹,慢慢的将焊膏吹进显卡芯片的里面。在显卡芯片四周的焊膏都吹进芯片下面后,再把热风枪的风力调到最大,再次对着芯片的四周往里吹,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焊膏能进入芯片里面深一些。

BGA焊接时的温度及方法心得

   2、上面的步骤做好后,等待芯片完全冷却后(非常重要),再用酒精棉擦拭显卡芯片上面及周围多余的焊膏,一定要擦拭干净。

   3、接着,在芯片的周围贴上锡铂纸。我为了保证在焊接时高温伤不到显卡周围的电容、场管、三极管,晶振特别是显卡周围有显存,北桥时,锡铂纸都要贴到15层。我的锡铂纸较薄,贴15层锡铂纸我也不知道有多好的隔热效果,但肯定有效果。至少每次做BGA时,显卡旁边显存及北桥都没出现过问题,没被焊爆。

BGA焊接时的温度及方法心得

   如果做显卡BGA返修台,做好后,仍不亮,我就可以肯定是没做好,我肯定不会怀疑旁边的显存或北桥有没有焊坏。 在显卡芯片的背面,同样也要锡铂纸贴起来。我通常要贴到5层。并且面积稍大。这样是为了防止在做BGA返修台时,芯片的背面的小无件受热脱落。贴多层比贴一层好,如果贴一层的话,高温会把锡泊纸上的胶完全熔化,粘在板子,很难看,贴多层,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