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ack—AT32 MCU在JFlash/JLink工具上的支持包

楼主(2020-06-03):
下载安装附件文件后,即可支持在使用JFlash/JLink工具时识别AT32系列MCU。

网友A(2020-07-14):
安装该附件后,使用Jflash就可以找到AT32的所有型号了。

网友:
也可以使用AT32自己的ICP搭配ATLink工具,实现离线高速烧录

网友B:
那位兄弟能否告知安装路径呀?

不用知道安装路径啊 这个tool可以自动识别。当然您也可以手动指定。

网友C:
不能安装,提示“JlinkDevices.xml does not exist”.

请确保已安装Jlink_V6.20.c及以上版本。

网友A:
如下面的提示:

网友C:
升级到Jlink 6.44 依然无法安装

我这边试了6.44版本是可以的,请问方便留个微信吗?这样帖子来来回回太慢。

网友D(2021-05-27):
运行后,JLinkDevices.xml文件只有<ChipInfo Vendor="Altera" Name="CYCLONE V" Core="JLINK_CORE_CORTEX_A9" JLinkScriptFile="Devices/Altera/Cyclone_V/Altera_Cyclone_V.JLinkScript" />    怎么回事。    JLINKFALSH找不到型号烧录不了哦

网友A:
jflash上选择Devuce为at32对应型号才行。

网友E:
怎么下载啊?点了跳转到一个页面 ,接着就自动关了

可在官网这个地址下载 https://www.arterytek.com/cn/product/AT32F403A.jsp?t=1622450784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