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单电源供电运放只能出正压吗?怎么才能出负压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6-03):
运放是这么用的。
第一种方式:
输入的是正负信号,输出正负信号,的确运放需要负电源。
比如输入-1 到 1V, 输出-5 到5V
第二种方式:
非要用单电源运放,就是加偏置。思路就是
输入-1到1V,输出0-5V。这样就可以用单电源。

网友B:
一定要单电源又要输出负电压,那就选择负电源供电的运放。

网友C:
好多初学者以为运放自带各种正负电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隔直后出现负电压。

你好,给运放加的偏置电压是只给同相输入端加呢,还是同相反相都加呢?图上看的好像是只给同相端加。
“最佳”那里的公式是什么呢?是Vp=?

网友E:
是在同相输入端加入偏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在同相输入端加入偏置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不截波最大输出,偏罝电压Vo_dc=(VoH+VoL)*0.5。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