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请问这个损耗是怎么产生的?如何避免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6-03):
通过 R4、Vcc 泄漏的。Vcc 对 AC 信号相当于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 R4、Vcc 泄漏的。Vcc 对 AC 信号相当于短路

哦哦,请问那应该怎么避免呢?

网友A:
第一张图,把 R4 搬到 Q1 基极对地,基本消除影响 (但只要接了这个三极管回路,仍然会有很小的漏电,应该可以观察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 R4、Vcc 泄漏的。Vcc 对 AC 信号相当于短路

请问这个损耗大小如何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