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OC_IClib是什么文件来的,怎么用?

楼主(2020-06-03):
SOC_IClib是什么文件来的,怎么用?

网友A:
SOC_IClib是赛元的MCU库,可在keil和烧录上位机PRO51使用以更新可选的芯片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C_IClib是赛元的MCU库,可在keil和烧录上位机PRO51使用以更新可选的芯片型号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