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电压被拉低问题

楼主(2020-06-03):
我在某宝买个语音模块 调试时发现喇叭有杂音,接示波器看喇叭说话时5V电源有杂波,应该是不是电源的问题,是直流电源供的电。请问像这种电压被拉低的情况我该怎么滤掉?

网友A:
电压被拉低,不外乎:电源负载电流太大;或者电源输出电流能力不够。其实就是电源功率小了。测一测语音模块电源电流再说。

网友B:
去耦电容,104应该是不够呀,得加电解电容,杂波频率还算低,

网友C:
试试  电源增加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