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ALSH读写速度的问题(EEPROM和SPI FLASH)

楼主(2020-06-03):
项目上需要分析一段时间的数据。
数据是5mS一次中断采集的数据 一次数据是10个字节
如何能保证采集到500条这样的数据 并且不丢失。

环境:  设备放在转台上 测量陀螺仪的角速度的值 拿出来做分析  因为转台 跟这边的接线存在问题,所以就只能放在内部, 然后拿下转台 在读出数据 进行分析

想法: 存储在RAM内, mcu是C8051 24M  4Kram   内存不够。
         所以只能分时写入到存储设备中。
        1.EERPOM
        2.SPI FLASH
        3.FRAM
       我看了下 EERPOM AT24C64(8K字节,一页是8个8/16字节) 有一个页时间是5ms (Self-timed Write Cycle Within 5ms Max) 如果我的数据是5ms 一次   一次写10字节  会不会被中断打断(模拟iic)? 从而丢失了数据?
        SPI FLASH的 W25Q16   Page Program Time    3ms (max) 典型值 0.4s
                                          Sector Erase Time      50-400ms
                                          Chip Erase Time        15-20s

如果参考上述的资料 在页的写的时候  spi的速度要快一写 可能是0.4-3ms 就完成了整个页的写入(512字节)

针对SPI FLASH 需要擦除的问题 我可以用上位机来进行发送命令 来完成对他的删除,  时间可控的。  在写入的时候是不需要考虑这点。

3. FRAM  价格贵。 速度不知道如何。  不过这是一个demo板, 可以不用考虑价格。

希望做过类似 给出点宝贵的经验。

网友A:
用FRAM的eeprom吧

网友B:
如果是临时测试用的话,为什么不用无线模块,实时将数据传出来看,不是更加方便?

网友C:
蓝牙或者wifi传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临时测试用的话,为什么不用无线模块,实时将数据传出来看,不是更加方便? ...

还要接收设备。  传感器设备不允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牙或者wifi传出来。,

也不是没有想过, 只是感觉有些麻烦。 最主要的一点是 还需要配套的一些东西  不过也可以试试。

网友D:
SPI FLASH没有问题

网友E:
这这么点东西随便一个EEPROM也是可以的,缓冲下,换个页大点的,

网友F:
spi的铁电存储器,可以开到20M的速度。完全够用了就和向内存中直接写差不多,而且不用考虑分页,不考虑次数,可劲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