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86电路噪音

楼主(2020-06-03):
LM386录音背景噪音,放得太大声了,一点点噪音也会被放大,可以接受功放倍数变小

网友A:
将LM386的1、8脚之间的电阻R31阻值增加甚至去除,减小放大倍数。LM386的高速特性比LMV358好很多。358做音频电路声音听来闷声闷气,号称“臭肉”。

网友B:
LM386,估计有30多年历史了,一般用于音频功率放大,去掉电阻,增益降低。
不过,如果只是放大10倍,一个三极管的简单电路也就可以了,放大100倍则需要二级串联,性能还不错的。以前录音机开始全是三极管放大,后来日韩出很多音频前置放大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将LM386的1、8脚之间的电阻R31阻值增加甚至去除,减小放大倍数。LM386的高速特性比LMV358好很多。358做音频 ...

号称“臭肉”的是LM358、LM324,不是LMV358!
LM358、LM324是80年代、90年代时有人用,当时由于缺乏资料、缺乏示波器,音箱设备也不好,所以很多人凭听感没法听出来。因为这两个IC的交越失真严重,上升率才0.3V/us,频响也很低,US哦一音质不好。当年用的多是NE5532、NE5534,或者LF353、TL082、TL084等等。

LMV358是轨对轨运放,LM358不是,其他指标差不多。所以说LMV358还是“臭肉”。LM356交越失真严重?这个表示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