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MM32 eMiniBoard测评报告】+数组越界问题测试

楼主(2020-06-03):
       数组越界对于嵌入式的初级开发用户来说是经常犯的一个错误,而且还不太容易发现bug的位置。本次活动一块M0内核的开发板(MM32 eMiniBoard MB-023),本次就借用这块开发板示范一下怎么查找数组越界问题。
      首先,确定数组越界问题的产生。数组越界时基于ARM-Cortex M0内核的单片机会产生一个硬件错误中断(HardFault_Handler),
      最后,为避免产生数组越界的问题就需要在上图中的函数中增加相关的判断,在判断出越界可能发生的问题时及时的退出即可。

关于函数越界怎么发现将结合仿真器在下篇**中再详细介绍。

网友A:
过来看一看

网友B:
学习一下楼主大作

网友C(2021-03-11):
数组越界确实需要判断,但是定义的数组越界是没法判断的,所以需要操作的时候进行计算,这是最好的方式。

网友D:
看下情况!

网友E(2021-09-01):
难道不会死机吗?

网友F:
数组越界问题——危险

网友G:
预先分配较大的内存和对下标进行检验

网友H:
程序的bug

网友I:
语法错误不等于不能执行

网友J:
编译时报错、运行时出错

网友K:
能不能在代码中加进一些关于数组越界检查的语句进行

网友L:
数组越界问题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M:
程序崩溃了

网友J:
一般都是非法内存操作

网友I:
能执行不等于结果正确

网友H:
只能靠平时写代码时多积累

网友G:
对边界要检查,一定要检查。

网友F:
可能都有这样的错误

网友E:
这个一般都是程序跑飞了吧

网友N:
C语言不检查数组越界吗?

网友L:
很可能会出现数组越界问题

网友K:
数组的size值和下标访问值弄错

网友M:
编译器并没有报错,也没有警告吗

网友O:
我是被数组越界吸引来的,
看看隐藏的内容怎么样

网友P(2022-01-15):
数组越界?怎么解决?

网友:
如何解决c语言数组越界问题?

网友Q:
c语言如何查数组越界

网友R:
是如何判断数组越界的

网友S:
c语言数组越界怎么处理

网友T:
数组访问越界可能会引起什么错误

网友U:
出现数组越界,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V:
C语言中如何避免数组越界?

网友W:
程序怎么判断数组越界

网友X:
数组越界访问的危险性到底有多大?

网友S:
什么情况下会发生数组越界

网友Y(2022-02-22):
最终结果都是卡死了。

网友Z:
MM32可以输出错误吗

网友AA:
这个还能测试出来吗?

网友AB:
限定数据组的时候 使用size吧

网友AC:
堆栈不足的时候,会有提醒吗

网友V:
数组越界如何查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