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 eMiniBoard测评报告】+ 2 例程测试 Lib版 UART_Print_loop

楼主(2020-06-03):
例程测试:Lib版 UART 子目录下 UART_Print_loop 官方例程

1. 加载该路径的Keil项目:

测试例程部分路径

测试例程部分路径

注意:文件路径字符数不能太多(即路径不要太长),否则Keil会报错找不到文件!

2. 然后Option For Target =>> Debug =>> USE MM32-LINK Debugger =>> Settings ==> Flash Download ==>> 勾选 Reset And Run ==>> 完成设置

Debugger MM32-LINK

Debugger MM32-LINK

勾选 Reset And Run

勾选 Reset And Run

3. 查看串口信息 ==>> 连接串口调试助手

串口号 COM7

串口号 COM7

连接串口调试助手

连接串口调试助手

4. 先Rebuild(no warning, no error) ==>> Download, 连续下载两次,然后出来如下提示

程序连续下载两次后串口输出提示

程序连续下载两次后串口输出提示

5. 找到 Uart OK! 提示出处:

Uart OK 出处

Uart OK 出处

6. 当我们发现,在调试助手操作界面发送字符时,没有任何回应!
    在查阅了本论坛的相关讨论及其它相关资料后,做如下修改:

RX1输入端浮空到上拉模式修改

RX1输入端浮空到上拉模式修改

7. 在查阅了官方参考手册及其它文档后,发现有争议的地方

有争议的地方

有争议的地方

注意:手册上并没有相关说明,持保留意见!

8. 其它一些问题,相关LED并没有被使用,主程序中 LED_Init 可以被注释掉。

9. 最终的测试结果

最终的测试结果

最终的测试结果

华丽的分界线    06/04/2020

10. 更改了uart_loop.c文件中的inbyte、Uart1RxTest函数处理过程,使得可以完整printf出完整的信息,输入字符串以一个回车换行符结束

inbyte

inbyte

Uart1RxTest

Uart1RxTest

hello mm32

hello mm32

2020.06.15 更新

讨论:关于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字符错位问题

当程序没有问题时,拔掉USB,重新连接USB,便可解决此问题,具体原因,还是依据官方的答案吧!

网友A(2021-01-10):
感谢楼主的精彩分享,这块开发板感觉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的精彩分享,这块开发板感觉还是不错的

是的,试用了,感觉还可以

楼主(2021-10-15):
自己顶一顶,看一看

网友B:
不错!代码看着比较亲切~

楼主(2022-01-07):
挺好的示例,辛苦了

网友C(2022-02-11):
上电开始,是不是有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电开始,是不是有乱码

是的  会有乱码

网友C:
我之前,串口也是,上电会有乱码,之后就没有了,
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而且有的板子有,有的没有

网友D:
串行通讯之UARTLoopback

网友E:
uart的loopback测试

网友F:
串口UART的Loopback原理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串口也是,上电会有乱码,之后就没有了,
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而且有的板子有,有的没有 ...

应该是 MM32Link 这个模块通信封装得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行通讯之UARTLoopback

?有这种回环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uart的loopback测试

?有这种回环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串口UART的Loopback原理是什么

?有这种回环模式吗?

楼主:
同样问号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 MM32Link 这个模块通信封装得问题

我是正常的串口

网友G:
loop是什么模式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这种回环模式吗?

什么是回环模式

网友I(2022-05-16):
UART_Print_loop是什么 ?

网友J:
这个是内部的资料吗?

网友K:
Lib怎么生成的

网友L:
UART_Print_loop 官方例程怎么样

网友M:
MM32 eMiniBoard还可以申请吗

网友N(2022-07-08):
uart串口回环测试怎么做

网友O:
UART_Print_loop是什么功能

网友P:
这个不是重映射吗

网友Q:
只用过stdio.h的printf代码

网友R:
art_Printf 到底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