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离线烧录器V1.X跟V2.X的差异是什么?

楼主(2020-06-03):
1. 因版本更新,目前我司烧录器硬件共存两套版本V1.X和V2.X。
2. V1.X版本适用HDSC Programmer Config Tool_v2.8.0和Cortex-M离线编程器用户手册Rev2.8.pdf
3. V2.X版本适用HDSC Programmer Config Tool2_v1.04和Cortex-M离线编程器Ⅱ用户手册Rev1.0
从离线烧录器的文档中可以看到,目前华大有两个离线烧录器版本.
请问一下,他们的差异性在哪里?

网友A:
相同点:
都可以支持全系列的华大MCU,包括swd和uart方式
差异点:
1)接口部分定义不同,烧写时连线需要特别注意;
2)使用的上位机不同,下载时需要根据提示使用不同的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同点:
都可以支持全系列的华大MCU,包括swd和uart方式
差异点:

非常感谢
因为目前发现了华大离线烧录器的加密烧录的BUG
已经反馈回原厂,他们正在修正....

网友B(2020-09-04):
华大离线烧录器怎么这么水呢?我配置了写保护后,通过该烧录器烧录的芯片再也无法再次烧录更新的程序了,拷贝文件后直接拔当机了,界面一直停留在“Initialing..."

写保护怎么配置的,记得离线烧录器可以配置读保护……

网友B:
而且我用仿真器去访问这个芯片也无法访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而且我用仿真器去访问这个芯片也无法访问

如果设置的读保护,本来就是不允许SWD访问的

网友D:
看图,一张图够全面,介绍的很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图,一张图够全面,介绍的很清晰!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设置的读保护,本来就是不允许SWD访问的

复位后,默认是SWD可以访问的,否则下次怎么烧录仿真呢。
设置读保护只是防止你通过仿真器接口将原有芯片程序读出来,你这个也不懂?

楼主(2020-10-12):
引用 网友B:
复位后,默认是SWD可以访问的,否则下次怎么烧录仿真呢。
设置读保护只是防止你通过仿真器接口将原有芯片 ...

大哥,麻烦你看清楚我的问题是什么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