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截止频率

楼主(2020-06-03):
TLC04的数据手册中给出了:用史密特触发器振荡器自定时的...

网友A:
这频率是根据电路的理论算出来的。

楼主:
我想问,在正负5V工作方式下,时钟频率都用1/1.69×R×C来计算吗?

网友B:
怎么得到的

网友C:
1/1.69×R×C这个式子

楼主:
是由VCC+=10V、VCC-=0V数据得到

网友D:
应该是,可以做下试验试试

网友E:
应该是一样的,VCC都是10V。

网友F:
木有问题

网友G:
按照这个公式的说法,+-5V供电,频率都可以按照这么算的

网友F:
截止频率是运放放大器的一个特别关键的参数指标的

网友H:
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I:
施密特触发器的输出脉冲频率是否改变

网友J:
施密特触发器的无稳态多谐振荡器的最高频率?

网友K:
施密特触发器是否有电压限制?

网友L:
施密特触发器应用很多

网友M:
单稳态和施密特可以对波形信号进行变换和整形

网友N:
multisim中有施密特触发器吗?

网友O:
施密特触发器是一种单稳态触发器吗?

网友J:
施密特触发器的阀值电压是多少?

网友K:
74LS14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I:
数字电路中求施密特触发器的振荡周期

网友L:
抗干扰能力强,可将变化缓慢的信号变为陡峭的矩形信号

网友O:
施密特触发器的工作特点如何?

网友N:
在multisim中怎么找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M:
施密特触发器的典型应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