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如何配置CCS将程序烧写到FLASH中呢?

楼主(2020-06-03):
使用CCS6和TM4C LaunchPad可以正常debug自己的最小系统,但是程序应该只是烧写到了RAM里面,一掉电之后重新上电,自己的最小系统又没法运行了,如何配置CCS将程序烧写到FLASH中呢?

网友A:
工程属性的芯片类型选错了

网友B:
一般默认的都是烧写到flash中吧

网友C:
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网友D:
选错了不是不能下载吗

网友E:
程序不能运行吗

网友F:
使用IAR开发试试

网友G:
还能运行成功吗

网友H:
RAM里面是地址的问题。

网友I:
下载之后能够正常运行吗

网友J:
第一次见这种错误的。

网友K:
编译工程的下载不报错吗

网友L:
还是选择IAR吧,这个可以有。

网友M:
芯片类型不对,应该提示错误的。

网友N:
重新上电之后肯定引导有错误。

网友O:
应该是跟芯片选择无关吧。

网友P:
这个软件高级了。

网友Q:
芯片类型选错肯定不能下载的。

网友R:
这样也可以吗

网友S:
CCS将程序烧写错了吧。

网友S:
地址都不对吧。

网友L:
这个芯片本身下载就是进入flash的。

网友I:
这个芯片属性的在进行建立工程的时候就需要设置好的

网友D:
直接用常见的IAR的调试开发软件的吧

楼主:
tm4c之前的名称是lm4f230h5qr,我一开始选的这个,能正常编译和下载到ram,但是一掉电就不行了

网友T(2020-07-06):
不用配置 默认的就是吧

网友U:
不能啊 我用ccs烧写 都是到flash里边啊

网友V:
在下载那块没偶配置好吧

网友W:
我也不是很清楚这个问题

网友X:
默认的就是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