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仿真下载时出现

楼主(2020-06-03):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Security Fuse has been blown
不知何故。

网友A:
有可能是FET有问题

网友B:
熔丝不一定是真的被烧断了

网友C:
可以通过BSL下入代码。

网友D:
拔下片子,重新上电,再烧

网友E:
有没有可能是电源电压不稳?

网友F:
串口烧写程序行不行?也有可能是芯片锁死了。

网友G:
如果是融丝烧断了就不能用JTAG了

网友H:
通信速度不能太快了。

网友A:
使用了外部高频晶振,是JTAG无法同步时钟。

网友B:
直接把复位脚重新复位一下。。

网友B:
试试其他的编译器可不可以运行

网友E:
我觉得可能是复位电路的问题

网友F:
熔丝烧断了,楼主检查下。

网友I(2020-07-06):
是否已经可靠接地?

网友J:
一直都这样还是偶尔一次这样啊

网友K:
升级一下仿真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