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BGA芯片怎么焊装

楼主(2020-06-04):
在我们手上有新的芯片(植完BGA锡球)可以直接把BGA芯片按照正确的位置放在主板上加热,如果没有新的芯片可以从别的主板上取一个同种型号的BGA芯片替换,可以把一个BGA芯片取下后,用以上的方法(在主板上的余锡处理法)把BGA芯片的锡处理清后,用棉签棒在BGA芯片的反面均匀涂上一层BGA焊膏,再把对应的BGA钢网放在芯片上。
BGA芯片怎么焊装
      要求BGA钢网一定清洗干净,BGA钢网表面和孔内一定不能有BGA焊膏或杂物,用酒精反复清洗、冲刷,晾干后把BGA钢网放在芯片上,用纸片或小铁勺把BGA锡球撒在BGA钢网上,由于芯片上涂上一层BGA焊膏且焊膏带有一定的粘性,每一个BGA钢网孔的下面都有一小部分BGA焊膏,所以每个孔内都会均匀的粘上一个锡球,这样我们就把BGA锡球给放在芯片上了,用棉签棒抹一点BGA焊膏放在(注:不是涂上)芯片上,用热风加热滴上。

      把主板放在铁架上,把所焊芯片放在bga返修台焊机的中间部位。用铁皮将不该加热的bga芯片隔开,一直加热等此芯片附近的电容可以来回移动,则表明这个bga芯片可以取下了。

      取下之后需把主板上的多余的锡给处理干净,方法如下:

       1.先涂一层BGA焊膏
BGA芯片怎么焊装

       2.用烙铁把主板上大部分的锡都给刮掉,但还会剩余一部分。

      3.用烙铁代着吸锡线在主板上轻轻的移动(由于有些小厂或杂牌主板的焊点做的较松,移动吸锡线时一定得缓慢移动,以免把焊点托下)吸完之后,用软纸把剩余BGA焊膏掺和以后表面会特脏,如果不擦干净有芯片焊完之后会出现虚焊或结触不良的情况。
BGA芯片怎么焊装

      把热风枪的小风嘴取下,然后均匀给BGA锡球加热,待BGA锡球全部排列整齐之后(注:孔下无焊点的不会排列整,其它匀会排列整齐)这个芯片的植球已经值得差不多了,待锡冷却之后,就可以把BGA钢网取下,把不需要的BGA锡球抹掉,这个芯片的BGA锡球就完全植上了。

      再把芯片和主板上的白色方框相对应,摆放整齐(四个面距离大致相同),然后把所要焊的芯片摆到bga返修台焊机的中央部位加热,一段时间后,用摄子或细纲丝轻轻触碰一下bga芯片,如果芯片轻微移动之后仍会移动到原来的位置,表明这个芯片的锡已经和主板焊到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