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0 SD卡问题SDH的问题

楼主(2020-06-04):
M480做SD卡的应用, 经常一开机就挂在这里, 有时也能过去, 有人碰到一样的问题吗?怎么解决?官方能不能解答一下

网友A:
你调试下,卡在哪一句啦?

网友B:
那个while处?

网友C:
有没有确认卡在哪个位置,然后针对这个位置的寄存器,查找原因。

楼主:
对,卡在while那里,  还有另一个地方也会卡(如果图),  关机很久再上电基本上都会卡,  短时间断电就没事

网友D:
板子是自已洗的,還是官方的。

网友E:
读出那个寄存器值先,然后看看是哪个位不对,然后看看手册关于这个寄存器的说明

网友F(2024-06-15):
我也是偶尔开机会卡在这里:while ((sdh->CTL & SDH_CTL_CLK8OEN_Msk) == SDH_CTL_CLK8OEN_Msk)

网友F:
你这个后来怎么解决的呢?最近客户反应SD读不到,经过判断就是卡在这里了,但是我自己测试却没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