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同样的程序不同选型编译差异很大

楼主(2020-06-04):
求救各位大神,我的程序用 PIC16F19196选型编译 ROM用1001 bytes , RAM用584 bytes ,同样的程序用PIC18F24K20选型编译,ROM用1402 bytes ,RAM用558 bytes。我搞不懂为什么同样的程序用不同的选型编译后ROM和RAM的使用情况差异这么大,有谁清楚这是为什么吗?编译器我用的MPLAB X IDE v4.15,程序里面用到了乘除法。

网友A:
你用PIC12的编译完更大。因为PIC12连除法指令都没有,要一次次的去减法来算结果。
16和18的指令集也是不一样的。
可以手工比较一下map文件。看看区别。

网友B:
要了解编译原理,指令集和优化等级都有影响

网友C:
指令都不一样多,当然了

网友D:
对于单片机编译器,   不同编译器的结果,  包括不同的设置,  编译结果都会很大差异的,  正常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