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L51XB9AE同时用到双串口时其一串口不能接收中断

楼主(2020-06-04):
用新唐ML51XB9AE做NB模块时,串口0与负责控制的MCU通信,串口1负责与GSM模块通信,使用过程中发现,如果串口1一直中断接收大量数据时会导致串口0不能接收中断,但可以查询发送,串口0的中断向量号为4,串口1为15.

网友A:
可能是page的问题,建议参考http://www.nuvoton-mcu.com/forum ... &extra=page%3D1

网友A:
上面链接被和谐了 建议复制粘贴到浏览器访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链接被和谐了 建议复制粘贴到浏览器访问

这个链接粘贴了还不信。

网友C(2020-07-23):
啊,同时用库函数和printf也会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