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的可编程逻辑能做到什么样的规模呢

楼主(2020-06-04):
特别复杂的或者高速的逻辑能否实现
比如,实现一套自己定义的网络协议
带宽到几十兆的双网口网络,直接把网罗传输的内容映射到cpu可以访问的RAM中

楼主(点评):
或者直接拿他做多轴的运动控制?

楼主:
仔细看了看PSOC的资料
好像没戏

网友A(2023-12-26):
取决于具体的PSOC芯片和其配置

网友A:
一般来说,PSOC芯片上可编程逻辑的规模可以从数千到数十万门不等。

网友B:
你说的可编程逻辑,是FPGA吧?

网友C:
自己实现网络协议干啥啊,多麻烦啊

网友D:
我觉得不如直接用现成的网络通信呢

网友E:
确实不一定能实现哈

网友F:
估计十几兆的双网口是挺费劲的吧

网友G:
现在支持双网络的MCU好像很少,也许是没有

网友H:
你说的这种可编程逻辑估计挺麻烦,有点像FPGA

网友I:
不建议这么弄,现在有现成的网络芯片直接使用多好

网友J:
你说的是那款PSOC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