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ZET6通过FSMC操作NOR FLASH问题

楼主(2020-06-04):
STM32F103ZET6通过FSMC操作S29GL064N,使用x8 Mode,目前可以读取Device ID,读取数据,写入数据,但是无法进行Chip Erase,Sector Erase操作,不使用FSMC,使用IO模拟的方式可以对芯片进行任何操作。

楼主:
如图为NOR FLASH 指令定义。

楼主:
HAL库有一个小问题,在x8模式下,stm32fxx_hal_nor.h中的 NOR_WRITE 定义,需要将(*(__IO uint16_t *)((uint32_t)(__ADDRESS__)) = (__DATA__)); 改成 (*(__IO uint8_t *)((uint32_t)(__ADDRESS__)) = (__DATA__));

楼主:
@香水城   恳请您帮我看看这个问题,谢谢啦。

楼主:
大家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么,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GPIOI操作没问题的话,说明你对操作NOR的基本流程和时序大致清楚了。

用FSMC的话更为方便点,注意硬件线路接对,参数配置正确。

ST的标准库或cube库里都有例程,可以参考。

void NOR_Init(void);
void NOR_ReadID(NOR_IDTypeDef* NOR_ID);
NOR_Status NOR_EraseBlock(uint32_t BlockAddr);
NOR_Status NOR_EraseChip(void);

NOR_Status NOR_WriteHalfWord(uint32_t WriteAddr, uint16_t Data);
NOR_Status NOR_WriteBuffer(uint16_t* pBuffer, uint32_t WriteAddr, uint32_t NumHalfwordToWrite);
NOR_Status NOR_ProgramBuffer(uint16_t* pBuffer, uint32_t WriteAddr, uint32_t NumHalfwordToWrite);
uint16_t NOR_ReadHalfWord(uint32_t ReadAddr);
void NOR_ReadBuffer(uint16_t* pBuffer, uint32_t ReadAddr, uint32_t NumHalfwordToRead);
NOR_Status NOR_ReturnToReadMode(void);
NOR_Status NOR_Reset(void);
NOR_Status NOR_GetStatus(uint32_t Timeout);

另外,还有个应用笔记AN2784可以阅读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I操作没问题的话,说明你对操作NOR的基本流程和时序大致清楚了。

用FSMC的话更为方便点,注意硬件线路 ...

感谢您的回复,我目前用IO模拟操作NORFLASH和SRAM了,等以后有空了再抓一下数据线的波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目前用IO模拟操作NORFLASH和SRAM了,等以后有空了再抓一下数据线的波形。 ...

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

还没有哦,之前我抓过WE写使能引脚波形,怀疑WE被拉低过早,改天有空试一下,把结果发在论坛里。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没有哦,之前我抓过WE写使能引脚波形,怀疑WE被拉低过早,改天有空试一下,把结果发在论坛里。 ...

问题解决了,是电源的问题,好惭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