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菊花链连接怎么实现电池平衡

楼主(2020-06-04):
LTC6811-1菊花链连接怎么实现电池平衡呢

网友A:
菊花链和电池平衡没什么关系,菊花链是一个前后级信号耦合方式,其主要作用是通过串联模式实现数据通信,
像多串电池均衡的类似LTC6811-1这样的芯片,其菊花链是必须直流隔离的,否则上一串和下一串之间的直流共模电压就可以直接烧毁芯片菊花链通信端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菊花链和电池平衡没什么关系,菊花链是一个前后级信号耦合方式,其主要作用是通过串联模式实现数据通信,
...

谢谢!LTC6811-2进行电池平衡的方式是计算平均电压,并对电池高于平均电压的芯片进行放电,那LTC6811-1菊花链连接都收到相同指令,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LTC6811-2进行电池平衡的方式是计算平均电压,并对电池高于平均电压的芯片进行放电,那LTC6811-1菊 ...

这个,就需要你自己去熟悉LTC6811-1内部的指令系统了,对多单元电池均衡,肯定不会是一个相同指令。

好的,谢谢!

网友B(2022-07-12):
引用 网友A:
菊花链和电池平衡没什么关系,菊花链是一个前后级信号耦合方式,其主要作用是通过串联模式实现数据通信,
...

菊花链的两个6811-1的均衡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