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请教,1.2M灯板上150个灯珠中的一个不会亮,如何准确发现。

楼主(2020-06-04):
1.2M灯板,150个灯珠,点亮测试,人工一个一个看灯,但实行下来总有不亮的灯没有被发现。想想也确实难,5拼板,750个灯,看的时间长了人就会松懈,稍不留神,就会漏掉。请问有什么好方法没有?例如通过电压或电流的变动来判断板山有不亮的灯珠。谢谢

网友A:
用一块不透光的板子,打上750个小孔,每个孔对准一个LED,覆盖到灯板上,肉眼看。

网友B:
盖块滤光片,摄像头拍照,要么人工看图,要么 自动识别

网友C:
我觉得用光电传感器
1、150个灯,相互的光线要隔离;
2、用一个光电传感器去接受每一个灯的光,可以逐个接收,也可以用150个传感器一次性接收,
3、传感器带个LED指示灯,能收到光的,灯不亮,收不到光的,灯亮,表明150个里面有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块不透光的板子,打上750个小孔,每个孔对准一个LED,覆盖到灯板上,肉眼看。 ...

时间长了眼会瞎的。

网友D:
做一个和灯板一样大的光敏电阻板,位置一一对应,光敏四周贴黑色遮光橡胶,防止互相干扰,电阻和光敏分压,检测光敏电阻的电压,一次性搞定,快速测试好坏。
当然,最高级的是自动照相图像识别,但是投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块不透光的板子,打上750个小孔,每个孔对准一个LED,覆盖到灯板上,肉眼看。 ...

其实做过类似的治具,覆盖在PCB上,每个灯组位置开一个孔。但还是有漏网之鱼。
另外,对于点亮测试,我这里贴片出来点亮测试一次,组装之前再测试一次,包装之前再测试一次,但到包装环节还有发现灯不亮的,当然,排除灯坏。例如灯反向的都能跑到包装环节。
所以,靠人工实在不靠谱。

楼主:
tyw
上面盖一层适当的磨砂纸(描图纸之类的),眼睛看就不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做一个和灯板一样大的光敏电阻板,位置一一对应,光敏四周贴黑色遮光橡胶,防止互相干扰,电阻和光敏分压, ...

这工程量太大了,不如像扫描仪一样,用一排光敏电阻或光电管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工程量太大了,不如像扫描仪一样,用一排光敏电阻或光电管就够了。

用这个模块可以吗?

网友E:
如果以测亮度为准的话,做一个类似于扫描仪(CID),探头,来回扫描。加导轨,步进电机。信号摄取,数据处理及电机控制。这是一个生产工装了。

网友F:
用一个光电池测量整体的光通量,有异常就仔细检查。大大减轻工人的工作量。当然了,检测照度时可以采取不同的电流不同的闪光频率的方式检查。

网友F:
照明灯板,还是可以控制的灯板。

网友:
恒流就直接判断电流大小。电流小基本就有灯不亮了,但如果要找具体位置还得人眼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