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rc桥式电路产生143khz正弦波

楼主(2020-06-04):
用multisim仿真,计算的值和仿真的数值差距很大,波形失真。现在计算的是应该出143khz的正弦波,运放用的opa4227,根本达不到这么高。如果将运放换掉,试了一下op37,误差很小。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用4227的话,应该如何改进。

网友A:
OP37的GBW是63MHz,而OPA4227只有8MHz,高频特性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A4227的差动输入电容有12pF,因此你要用12+100=112pF去计算频率,但仍易受其它分布和寄生电容所左右,因 ...

您好,请问为什么用50去乘差动输入电容。还想请教一个问题,运放的哪一个性能参数会影响产生的波形。我根据您的意见修改之后,还是有失真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37的GBW是63MHz,而OPA4227只有8MHz,高频特性差很多。

谢谢。我把r改小,1.6k左右。c改为600pf。为什么出来的波形,4227的又比op37的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幅降低误差。50Ω并联1Ω之后很接近等于1Ω,50Ω并联5Ω等于50/11就小于5Ω。因此你现在用600pF跟612p ...

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