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LGA8的芯片,如何焊接?

楼主(2020-06-04):
最近找到一款绝对压力传感器,LGA8封装,这种封装,如何焊接。

引脚跟QFN8不一样,QFN8的引脚是漏在外面的。
如果手工焊,如何设计一个手工好焊的焊盘。

网友A:
锡膏或焊锡丝直接上,加热台加热PCB底部或热风枪吹。百度一下BGA的焊接你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锡膏或焊锡丝直接上,加热台加热PCB底部或热风枪吹。百度一下BGA的焊接你就明白了。
...

买那种焊接LED的加热台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那种焊接LED的加热台可以吗

只要能熔化焊锡就可以,据说有人用平底锅.

网友B:
跟BGA区别就是,BGA是圆的球,这个是方的焊盘;跟BGA焊接方式一样的;
就这几个脚,如果想只用烙铁就能焊接,可以试试把PCB焊盘拉长到元件本体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BGA区别就是,BGA是圆的球,这个是方的焊盘;跟BGA焊接方式一样的;
就这几个脚,如果想只用烙铁就能焊接 ...

嗯,第一次用这种封装。
方案一:
烤箱+锡泥
类似回流焊
方案二:
LED加热台+锡泥
方案三:
热风枪+锡泥,怕把芯片吹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第一次用这种封装。
方案一:
烤箱+锡泥

量不大就用热风枪+免洗焊膏。先用热风枪吹热PCB焊盘,芯片沾上焊膏放置焊盘上,看到焊盘上的锡变亮了就OK,这时用镊子轻轻推动芯片,可以自动回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不大就用热风枪+免洗焊膏。先用热风枪吹热PCB焊盘,芯片沾上焊膏放置焊盘上,看到焊盘上的锡变亮了就OK ...

这个鬼封装,看不到焊接质量,鬼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