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3.3V 12V电平转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6-04):
3.3V转12V电平,用图1。12V转3.3V电平,用图2。有啥奇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转12V电平,用图1。12V转3.3V电平,用图2。有啥奇怪的?

图1,没法工作在饱和状态吧?

网友B(点评):
跟电流放大倍数有关,50以上就可以,3.3-0.7/2=1.3,1.3*50=65,1*65=65>>1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1,没法工作在饱和状态吧?

Q2可以饱和。输出低电平。仿真看看就知道了:R4小于13K,输入高电平,Q2就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可以饱和。输出低电平。仿真看看就知道了:R4小于13K,输入高电平,Q2就饱和。 ...

谢谢大家,下面这个解释我一看就懂了,哈哈
饱和的条件: 1.集电极和电源之间有电阻存在  且越大就越容易管子饱和;2.基集电流比较大以使集电极的电阻把集电极的电源拉得很低,从而出现b较c电压高的情况。

影响饱和的因素:1.集电极电阻 越大越容易饱和;2.管子的放大倍数  放大倍数越大越容易饱和;3.基集电流的大小;

饱和后的现象:1.基极的电压大于集电极的电压;2.集电极的电压为0.3左右,基极为0.7左右(假设e极接地)

谈论饱和不能不提负载电阻。假定晶体管集-射极电路的负载电阻(包括集电极与射极电路中的总电阻)为R,则集-射极电压Vce=VCC-Ib*hFE*R,随着Ib的增大,Vce减小,当Vce<0.6V时,B-C结即进入正偏,Ice已经很难继续增大,就可以认为已经进入饱和状态了。当然Ib如果继续增大,会使Vce再减小一些,例如降至0.3V甚至更低,就是深度饱和了。以上是对NPN型硅管而言。

几个IO口,我们一般用NMOS管,G接3.3V,S接单片机IO口,S是外部的输入输出,如果外部认12V逻辑的话加个12V上拉电阻,输入0~24V都可以,取决于MOS耐压。输入单片机是高电平的时候只有2.8V左右记住

D接外部输入输出,追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D接外部输入输出,追加

没明白?哈哈

网友D:
做个计算,大家就明白了:
在三极管集电极的工作电流比较小的时候。饱和压降是比较小的,计算时可以忽略。
图一的三极管饱和时的集电极电流是Ic=VDD/R6=12mA,假定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是50,则基极电流Ib=Ic/50=0.24mA,就是说3.3V驱动侧至少给基极提供0.24mA的电流,三极管才能够饱和,实际的基极电流为(VCC-0.7)/R4-0.7/R5=1.3-0.07=1.23mA>0.24mA,三极管能够饱和。
图二也可以按照上述方法进行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