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 ,用 DMA 接收 SPI 口的数据,随机丢失两个字节...

楼主(2020-06-04):
STM32L4 ,用 DMA 接收 SPI 口的数据,但会随机丢失两个字节,怎么回事?
比如图上,连接两次采样 SPI口 ADC 的数据,本来应该差不多少,
但第二次采样,就丢失了两个字节,且后面的数据向前错位,导致结果差异巨大。
而且 本来 DMA 发送 和 DMA 接收设置的数据量是一样的,收发完毕后,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后,DMA 发送计数器减到了0,而DMA接收计数器还剩余2。且这两个字节,会在下次启动 DMA 的时候,填充到接收缓冲区的最前面。

网友A:
降低速率看看

网友B(2020-08-25):
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