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Marking为834DK1或者834DKI,求芯片类型

楼主(2020-06-04):
图在楼下。1mm*1.5mm的6球BGA,两个1.8V输入,两个1.8V输出,一个接地,一个上拉4.7k接MCU。

楼主:
1.5mm*1mm的封装,应该不是TVS齐纳管ESD,也不会是电流限制和开关。

网友A:
根据PCB测绘出电路来才好分析。

楼主:
是个开关,找到了。

楼主:
解决了,谢谢大家

楼主:
删除回复

删除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