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 eMiniBoard测评报告】+ 3 MM32-LINK Program 软件试用

楼主(2020-06-04):
对于想使用各种方式下载MM32程序的用户来说,MM32-LINK Program软件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今天先来摸索下ISP下载方式

1. 安装MM32-LINK Program软件

MM32-LINK Program Path

MM32-LINK Program Path

2. 将MM32-LINK连接至电脑,打开MM32-LINK Program软件,如图所示,等待连接,一切正常!

MM32-LINK Program

MM32-LINK Program

3. 鼠标右击Workspace Save as a Workspace,然后添加一个工程,如图所示

new project

new project

new project result

new project result

整体效果

整体效果

4. Wait For Operation...,点击 Auto Program 按钮

Wait Target Connect

Wait Target Connect

5. 查看资料及其它文档后,发现板载Emulator只支持ICP下载方式

2020.06.15 更新

6. 连上MM32-LINK,我们另外再连上额外的一个串口(连接至CON8接口的TXD、RXD接口),再次开启MM32-LINK Program软件,选择ISP下载方式,复位时拉高Boot0接口,还是不能进行下载。

7. 我们发现在官网上还有另外一个ISP下载软件。

ISP

ISP

8. 在为MM32 eMiniBoard供电后,连接额外一个串口(连接至CON8接口的TXD、RXD接口),通过1k电阻拉高Boot0引脚至VDD,复位后启动该ISP软件,然后连接,如图所示,显示已连接。

ISPV2.3 连接

ISPV2.3 连接

9. 开始,打开一个Hex文件(自己修改后的Lib版 Uart_loop程序,当前运行在目标板的程序是一个不同的程序),开始编程,结果如图所示,下载成功。

ISP 下载成功

ISP 下载成功

9. 该ISP软件的其它一些功能,可自由配置选项字节及自增ID值(可自行测试下)。

10. 在ISPV2.3软件界面断开连接,并手动解除对Boot0引脚的拉高操作后,复位目标板。连接额外的那个串口,测试了下程序功能,如果所示,发现已经编程成功了。

ISP 成功

ISP 成功

网友A(2020-07-13):
通过1k电阻拉高Boot0引脚至VDD, 这个操作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1k电阻拉高Boot0引脚至VDD, 这个操作的意义是什么?

电路图纸上Boot0通过100k电阻下拉了,启动配置可参考:参考手册1.5章节,启动配置。

H1

H1

网友B:
LINK Program 软件

网友C:
跟stm32差不多 的。

网友D:
串口下载也可以。

网友:
MM32-LINK Program软件可以。

网友E:
把环境搭建起来就成功了一半了。

网友C:
楼主自己写的程序吗

网友:
主要是方便调试的。

网友D:
最简单的就是串口下载了。

网友B:
ISP下载方式可以。

网友E(2020-09-03):
这个需要升级吗?

网友F:
串口吧,简单。

网友G:
下载的速度怎么样呢

网友H:
是否支持离线下载呢?

网友I:
MM32 eMiniBoard大气呢。

网友J:
MM32-LINK Program软件 不错的选择

网友K:
以前都是ISP下载方式

网友L:
自己写的代码吗

网友M:
可以直接用MDK下载的呢

网友N(2020-10-28):
ISP下载方式需要升级吗?

网友O:
谢谢31楼!由于MM32在ISP机制上的差异,MM32 Program暂时没有支持ISP编程。

网友P:
板载Emulator是只支持ICP下载的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板载Emulator是只支持ICP下载的方式吗?

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板载Emulator是只支持ICP下载的方式吗?

ISP方式 需要控制额外的接口Boot0

网友O:
MM32 ISP与ICP编程需求对比
1. 基本连接
ISP:  GND,RXD,TXD,Reset,Boot。当应用需要使用UART时,需要注意引脚冲突
ICP:  GND,SWCLK,SWDIO。当应用需要使用PA13/PA14时,需要连接可选的Reset,Boot引脚
2. 编程速度
主要取决于编程算法、编程交互和通讯方式
ISP: >6秒@128KB Flash
ICP: 2.2秒-3.0秒/@128KB Flash(使用MM32-LINK时)
3. 编程工具
ISP: 只需要具有UART接口的计算机,不需要专用工具。在没有对Reset,Boot控制的前提下,需要人工干预,编程效率低,不适用于批量生产。
ICP: 需要使用专用编程(仿真)工具,编程效率高,适用场合广泛,既适用于大小批量生产,也适用于产品研发。

网友Q:
板子图片没有勒?

网友R:
连上MM32-LINK,需要另外再连上额外的一个串口呀

网友R:
该ISP软件的其它一些功能,可自由配置选项字节及自增ID值

网友S:
把环境搭建起来就是个好的开端

网友S:
串口下载就简单了

网友S:
下载速度快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下载速度快不快?

还行

网友O:
2.2s @128k Flash,还算蛮快的。

楼主:
@zhu^zhu    这个界面的配置是主闪存的读保护配置吗?

楼主(2021-01-18):
@zhu^zhu  MM32L07x系列是不是不支持读保护操作。有没有其它办法或者其它系列支持呢?

网友T:
讲解详细,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2021-10-15):
自己顶一顶,看一看

网友U:
很详细,适合学习~

网友V:
这个软件做的很棒,下载看看速度如何。

网友W:
感谢楼主的评测软件,谢谢。感谢分享。

网友G(2022-01-02):
MM32-LINK Program软件需要什么软件支持吗

网友H:
不能keil直接下载吗

网友I:
可以使用jlink吗

网友J:
ISP下载方式好久没有用了。

网友K:
MM32-LINK Program软件速度怎么样

网友L:
MM32 eMiniBoard不是自带下载器吗

网友X:
串口下载MM32程序

网友Y:
需要修改boot吗

网友Z:
不是官网的程序吧

楼主:
官方工具希望升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