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HC32L072 IAR

楼主(2020-06-04):
请问一下,HC32L0系列在IAR(IAR FOR ARM 8.4)中没有这个系列的芯片可以选择,该如何设置device

网友A:
不用选,打开SDK中的IAR工程即可正常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选,打开SDK中的IAR工程即可正常操作。

SDK的工程我打开后,只能选择到了默认的core->cortex-M0+,这样可用?

楼主:
KEIL打开例程,也是没有MCU可选啊

网友A:
可以用的。

网友B:
可以自己加入,在SDK里有相关文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SDK的工程我打开后,只能选择到了默认的core->cortex-M0+,这样可用?

是M0+内核的芯片,选这个就没错,只是有些文件需要自己配置,link文件、macro文件、flash文件和svd文件都需要从例程里面提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