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请问在测电笔基础加上震动功能,硬件怎么才搭...

楼主(2020-06-05):
比如电笔的金属体接触到电流会发光震动,反过来人体接触到电流,电笔也会发光和震动~

tyw
@ili :这个要看人站的地方绝缘程度如何了.你的测试条件不足.
ili
需要测试的地点是人体接触到水,需要测试的电流不会超过人体的安全值
ili
@zyj9490 :如果反过来不致命电流在水中通过人体再到产品上,怎么实现?
ili
@tyw :一般情况下,取30mA为安全电流。 高度危险场所,应取10mA为安全电流。 在空中或水中,则应取5mA为安全电流。 非常感谢提供专业知识
ili
@zyj9490 :我也是这样认为~
tyw
@zyj9490 :又是马达,又是电源,电笔成电警棍了,哈哈,
@tyw :不过不振动,加声音功能是可以吧。
@tyw :这个商业模型不是很好,使用人是瞎子吗?
@tyw :我的观点,输入回路相当于一个开关量信号,有电还是无电,电流可取得很小,1MA以下即可。
@tyw :因此只能做有源(带电池)糸统。

网友A:
ili
非常感谢T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买个优利德的非接触试电笔了解一下,声光电一体。

楼主:
C:\Users\mayn\Downloads

网友C:
百度一下“感应测电笔电路”,有的是用电池+三极管+LED做的,在LED的位置并联一个手机里的振子应该就行了。(可能还要并联电容)

网友D:
加个震动电机就行,变成振动棒。

没那么简单。

网友A: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3632559631665

去看下人家是怎么做的

网友E:
氖泡试电笔 在户外等强光场合,的确有难以识别问题,改成 声音或者振动,某些场合有点用。 LCD 显示的简易试电笔也有些应用问题。
   用压电陶瓷片加合适的简单电路,测110/220Vac 可能可以做出比较响的无电池声音,无电池振动就困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26.664c484d3egYqG&id=558129997637&ns=1&abbucket=9&s ...

对这方面基本0认知。非常感谢!

网友B:
买个优利德的非接触试电笔了解一下,声光电一体。

感应头是摄出的电埸参数还是磁埸参数?无电流的火线怎么测?
ili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