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M2861恒流驱动LED灯串发热严重怎么解决?

楼主(2020-06-05):
如图,芯片输出最大电流可达1A,实测只有660MA,3V灯珠6个1串,工作几分钟芯片就过热保护了,怎么解决?

楼主(2020-07-25):
LED亮一段时间(500MA),PCB器件表面温度有82度。LED为6个一串,共12串并联。

网友A:
引用 楼主:
LED亮一段时间(500MA),PCB器件表面温度有82度。LED为6个一串,共12串并联。
...

算算效率是否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LED亮一段时间(500MA),PCB器件表面温度有82度。LED为6个一串,共12串并联。
...

效率正常就是外围元件改大,效率不正常就看具体修改

楼主(2022-04-19):
引用 网友B:
SL6015DC-DC降压恒流55V 1.2A 高调光比LED 驱动器 替代 PAM2861,
免费提供样品测试,技术支持 ...

有没资料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