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T6963C在任意位置上显示的问题

楼主(2020-06-05):
我要在T6963C上显示上图。有的字符很小,位置不在8的整数倍上。
请问高手,如何显示?谢谢!

网友A:
用图片模式来做?

网友B(2020-07-08):
真的没有做过

网友C:
厂家那边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D:
我也试过 不过没有什么结果

网友E:
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F: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图片模式来做?

绘点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厂家那边有好的建议吗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