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da0832相关的问题

楼主(2020-06-05):
各位大佬们,最近被这个芯片搞得非常难受。要求用DAC0832控制步进电机,可是这个芯片只有一个信号输出口,步进电机要四个信号输入口,中间要用一个什么芯片才能把一个信号转换为四个信号呢?四个信号还要不一样。。。。

网友A:
可以考虑使用模拟保持器, 及多路开关来实现

网友B:
再加一个小51单片机,根据DAC0832输出驱动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使用模拟保持器, 及多路开关来实现

Thank you!!!

网友C:
搜一下:两相步进电机驱动芯片。例如THB6064AH之类的。感觉你这个DAC0832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