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Nulink升级问题--升级说明

楼主(2020-06-05):
这段时间在做新唐芯片(NUC120)的项目,用的很老的版本的Nu-Link,前几天提示NuLink要更新固件,不小心点了升级,然后仿真器就不能用了,在网上找了好久资料,最后解决了,主要是要在官网下载驱动,然后在工程里面设置一下插件的路径即可。在这里分享一下

网友A:
点了之后要等升级完成提示后再动,不要软件看着卡死了就强制关,或者拔了设备。

网友A:
看看楼主总结的经验

网友B:
变不了砖 ,可以用另外一个nulink 强行刷入最新固件

这个我也尝试过,但是我没成功,可能是NuLink驱动没装好吧,没有成功经验,就没总结那个方法的步骤

网友C:
哈哈,以前我也差点卡死时候拔了,多亏我等了一会儿。

网友D:
升级需谨慎

网友:
升级过程不能动。

网友E(2020-07-06):
经验分享 赞一个

网友F:
固件可以降级吗

网友G:
升级失败的概率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