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坛子里面大神能否推荐一个微型的双H-桥芯片哈?

楼主(2020-06-05):
我想驱动一个液体透镜,要求电压达到70VRMS,但是找了个HV892只能达到60V, 看着这个电路感觉也不是很复杂,想着自己做一个算了,请问 有没有 这种微型的双H桥芯片哈, 能否输入电压能否达到70V? 要求越小越好,驱动的负载在毫安级别,所以IC要求越小越好,用于液体透镜的驱动,不知道有没有大神能否指导哈?

网友A:
楼主别忽悠了,这个芯片不简单,专用性相当强。 仅仅是要满足楼主要求的 越小越好 这一个要求,普通 KK/月 级别的批量,都没有哪家厂愿意做。
   要么楼主降低 lens 驱动电压,使用现成的 892 之类芯片,要么出一笔比较大的定制费,专门做个足够电压的芯片,再要么就是降低对尺寸的要求,用几块芯片实现

楼主:
就是892满足不了要求哈,否则就没那么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别忽悠了,这个芯片不简单,专用性相当强。 仅仅是要满足楼主要求的 越小越好 这一个要求,普通 KK/月  ...

大兄弟看来是高手,哪有70V的哈?指点条明路哈

网友B:
4粒MOC3061 组成H桥,耐压600V,不知道算不算是微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4粒MOC3061 组成H桥,耐压600V,不知道算不算是微型 ?

了解下先,谢谢,了解了下是个光耦,应该不行,h桥应该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兄弟看来是高手,哪有70V的哈?指点条明路哈

   你要的是 70Vrms ?,峰值是 +/-100V,双H桥满足电压的就没有这么小电流的,全是安培级别的大芯片。
   要尺寸小,只能找到 sot23 封装的分立中压 MOSFET,四粒拼成双H桥,前面找小封装的双H桥驱动IC,常见的只有SSOP-16封装的,再小封装的估计找不到。
   然后你还需要 10~100V 输出的程控电源,这也可以说找不到体积很小的,这种电压等级,现成的就没有小于拇指的模块,自己拼也许能体积小点,毕竟你的输出电流很小(但想程控,还是很难做小)
   也可以去找找 高压运放,不过体积也不会小。

网友C:
用驱动IC+MOSFET,600V以上都可以。

网友D:
液晶透镜,驱动电流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液晶透镜,驱动电流大吗?。

很小很小,微安级别

网友D:
那你直接三极管驱动得了,这么小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