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 华大 HC32L130 串口DMA接收不定长数据的方法

楼主(2020-06-05):
最近在写一个关于华大单片机的串口接收程序,想节省CPU的开销所以想使用DMA来做串口的接收发送数据,发数据知道长度,但是接收数据不知道长度,有哪位大神用过这方面的东西,求指教 !!!

网友A:
460系列,接收数据使用TIM0的timeout功能做帧超时。

网友B(2020-07-07):
是不是可以用队列的模式接收呢

网友C:
用指针因该可以

网友D:
自己制定一个通讯协议

网友E:
再简单我也要定好协议

网友F: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G(2020-09-25):
这个芯片 没有STM32 的串口空闲中断   STM32 用DMA 加 空闲中断可以接受不定长数据

这个只能用定时器 定时5ms  开启串口接收中断,接收一个 刷新一次定时器, 定时器超时了 就是接收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芯片 没有STM32 的串口空闲中断   STM32 用DMA 加 空闲中断可以接受不定长数据

这个只能用定时器 定时 ...

非常同意你的做法,只有串口空闲中断才可以接受不定长的数据。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个芯片 没有STM32 的串口空闲中断   STM32 用DMA 加 空闲中断可以接受不定长数据

这个只能用定时器 定时 ...

用DMA配合ADT 可以做类似的空闲中断,只是F030在接收的时候需要两路DMA配合,不需要开启接收中断。

网友J:
弄个接收缓冲区

楼主(2020-11-16):
给大家说一下我最后是用的方法,开个定时器定时去查询寄存器DMAC_CONFA0 中的TC值  通过这个来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以及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网友K(2021-05-31):
可以上个代码参考一下吗?提高一下小白代码水平,造福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