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MOS管这样控制,低电平怎么有电压,不是0V

楼主:
1:找了个很小的 NMOS,打算控制输出 0V 和 24V,可实际测量S2端子那个发现是 :3.1V 和 23.7V
2:OUT_GND 和端子S2的负极,电压是 2.4V

3:为方便,样品我这边电阻全部用2K(光耦那边没有10MA 居然也能控制)

是不是哪里错了,这个3.1V 左右的电压如何去掉,电路哪里需要修改,谢谢哈

网友A(2020-06-05):
首先判断一下是否MOS管的问题:比如把MOS管取掉,测量输出电压。
然后判断是否MOS管有较大漏电流引起:GS短接,如果负载上仍有较大电压,则给负载并联小一些的电阻试试。
最后再看是不是光耦输出有漏电流:将光耦输入短接,测MOS管GS电压,如果GS电压较高,则减小R19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判断一下是否MOS管的问题:比如把MOS管取掉,测量输出电压。
然后判断是否MOS管有较大漏电流引起:GS短 ...

1:谢谢指导,R44为了贪方便,直接2K 是有问题的,目前已经改为 270R
2: 光耦第3脚 输出 11.7V 和 0V 目前是正常的,S2端子电压还是存在,大约3.5--4.5V 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1:谢谢指导,R44为了贪方便,直接2K 是有问题的,目前已经改为 270R
2: 光耦第3脚 输出 11.7V 和 0V 目 ...

有三种可能:
1.MOS管坏了,换一只。
2.如果MOS管去掉,输出还有电压,那就是测量方法的问题。3.电路板上有其它东西对MOS管DS形成了并联,比如焊膏什么的。

楼主:
这样的电路设计不晓得是否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判断一下是否MOS管的问题:比如把MOS管取掉,测量输出电压。
然后判断是否MOS管有较大漏电流引起:GS短 ...

按照您的指导,光耦正常输出0V,那么测量端子S2 有电压 大约3.5--4.5V,是否表示较大漏电流引起,负载并联电阻,输出是24V的时候,电阻就要烧,发热,不知我说的是否对

网友B(点评):
按他的指导,你先从最简单最方便的来:看看是否是测量方法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您的指导,光耦正常输出0V,那么测量端子S2 有电压 大约3.5--4.5V,是否表示较大漏电流引起,负载并 ...

都试一下吧

楼主:
谢谢指导,都试验了,还是没思路,不行

1:MOS 管换了,还是一样的
2:去掉了,根本没电压
3:把 D1 R1 D6 都去掉,D1短接,还是一样,排除其他东西的影响

还是非常感谢您的耐心指导

网友C:
OUT_GND为什么电压是2.4V,不是地吗?另外这种控制感觉挺奇怪,直接用三极管控制高端PMOS,控制电源通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都试验了,还是没思路,不行

1:MOS 管换了,还是一样的

那就确定是MOS管的问题了,
也许就是这个MOS管的DS耐压不足,也可能是漏电流太大,换个型号试试。
手册上看参数是够的,可能买到别的型号了。

网友D:
可能卖家给你发错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OUT_GND为什么电压是2.4V,不是地吗?另外这种控制感觉挺奇怪,直接用三极管控制高端PMOS,控制电源通断。 ...

谢谢回复,是呀,OUT_GND 是0V 没错的,输出端S2的 负极有电压,我量 OUT_GND  和 输出端S2的负极,有电压,我理想中的 应该和OUT_GND 一样是0V 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卖家给你发错货了

谢谢回复,很小的东西,仔细看了下上面的符号,和卖家描述的符合一样,应该没发错;我还是有点怀疑电路画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OUT_GND为什么电压是2.4V,不是地吗?另外这种控制感觉挺奇怪,直接用三极管控制高端PMOS,控制电源通断。 ...

我自己也感觉有点怪怪的,光耦是需要的,电源分开的;本来是光耦后还打算三极管,后来感觉去掉也无所谓,然后就有了这样的

楼主:
我目前暂时没有思路了,换下其他MOS 管  或者 用高端驱动试验

网友E:
可以测一下MOS管开启电压,如果光耦饱和  也有可能导致驱动力不足。

网友F:
MOS管的G极加个1K电阻试试

网友G:
把光耦去掉试试

网友H:
这就是不懂硬件,不懂故障排查方法。
NMOS的栅极电压是0,则NMOS截止,S2输出0V。
NMOS的栅极电压是12V左右,则NMOS饱和导通,S2输出24V左右。
如果关断还有电压,可能NMOS耐压不够,可以考虑降低24V电压试试,比如12V。也有可能是负载电路和GND之间有什么瓜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测一下MOS管开启电压,如果光耦饱和  也有可能导致驱动力不足。

谢谢指导,MOS导通没问题的,就是不导通,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MOS管的G极加个1K电阻试试

谢谢指导,

楼主:
谢谢指导,光耦输出这边 0V 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就是不懂硬件,不懂故障排查方法。
NMOS的栅极电压是0,则NMOS截止,S2输出0V。
NMOS的栅极电压是12V左右 ...

谢谢指导,您提的几点都已经排除的;除了 NMOS耐压 这点,完全相信资料写的30V没试验,现在也已经试验了,也排除

楼主:
谢谢大家的耐心指导      目前输出端S2 并联了2K 的电阻,电压正常了;导通: 23.6V   不导通 0V

1:以前类似的低端驱动,当然光耦是没有的,MOS 是其他的,都正常的
2:这次拿了1个很小的MOS管,出现这样的问题
3:当我换成不同的2个 24V 外接电源,发现不导通时,电压也是不同的;当然,输出端并联1个2K 电阻,输出都正常

那么这个并联的电阻多大合适,是不是越大越合适?我主要控制 电磁阀,继电器之类的;
以后换成其他的MOS,这边的并联电阻是否要加上去,以前没这个想法的,还是说MOS 选型不合理;或者电路压根就有问题

其实现在还是有点模模糊糊,

网友I:
将R45改成R19的两倍以上试试

网友H:
如果负载不接测电压,光万用表10M内阻,则只能说明NMOS漏电大,你可以看看NMOS的漏电电流指标,最大估计1uA的级别,实际一般远小于1uA。
别说接2K负载,随便接200K负载,电压就会基本上0V-24V变化。

网友D:
这说不过去,你的电路图上就画了一个1K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将R45改成R19的两倍以上试试

谢谢指导,当初也是考虑这个电压,减小到5V 左右, 输出那边还是有电压,所以应该不是这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负载不接测电压,光万用表10M内阻,则只能说明NMOS漏电大,你可以看看NMOS的漏电电流指标,最大估计1uA ...

谢谢指导,有点听不明白。按照资料上,VDS=30v  VGS=0V ,漏极电流0.5uA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说不过去,你的电路图上就画了一个1K的负载

谢谢回复,是否是电路错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有点听不明白。按照资料上,VDS=30v  VGS=0V ,漏极电流0.5uA

如果VGS=0V,管子截止,理论电流为0,如果是0.5uA,则万用表的内阻10M,电压就是5V了。
如果你实测电压3.1V,说明漏极漏电流是0.31uA左右。
如果这个万用表测量导致的误差都不明白,说明你根本不知道为何要加2K负载电阻,而不是加200K?
就好比2个10M的电阻串联,接到24V电源,你用内阻10M的万用表测试其中一个电阻的电压,你说这个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VGS=0V,管子截止,理论电流为0,如果是0.5uA,则万用表的内阻10M,电压就是5V了。
如果你实测电压3. ...

谢谢指导,好像有点明白了。那么如果这样,其实截止的时候,如果没有接上负载,是悬空的,测量电压没什么意义了;应用中,接上负载,其实截止的时候来测量,应该基本0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