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16*16点阵取模软件有可以编辑的吗

楼主(2020-06-05):
我想显示上图的时钟图标和灯泡图标。
可是找不到可以编辑的16*16点阵取模软件。
大神支招,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A:
图片模式自己画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toLCD2002了解一下

这怎么画呀?捣鼓了半天不会弄。

楼主:
搞好啦,原来这么简单

网友C:
使用windows的画图就可以画了, 然后, 再用软件提取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B:
文件-新建

左键画,右键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新建

左键画,右键擦。

谢谢!搞好啦